[其他]
显示器改通用高压

楼主(2014-08-07):
我把通用高压12V电接到25V电容正极\但通电后用万用表量就没有12V了 是因为开关钱接错了么\原来的高亚线圈已经取掉\求高手指点\电源板上没有标识,我用万用表量时\第七个,不开时没电,按开关会跳到3V  开关线我就接到这个上了 \地线接到了螺丝口上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
就是按我自己的思路改好以后开机,指示灯亮\屏无反应!

网友:
換一個高壓條試試,有可能是你換上的高壓條短路,導致的

网友:
这个很好弄啊

网友:
没有标明开关线,接地线,我把接地线,接到了螺丝口上\12V接到25V电容正极\  开关线我量了一个针角\不开时是0V  开了后是3V 应该是开关   但只要开了后,再量电容正极就没电了,不接高压条的话就有12V电\接上后,开关都接好后就没电了!我换了两三个高压条都这样,应该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新手,没改过,第一次! 怎么也成功不了!

网友:
那个亲企鹅在线,,我传个图片,给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
把高压板拿掉有没有12V?

网友A:
谢谢大家、我把原来的高压线圈又重新焊上后,,,亮了,不掉电了!真郁闷啊,白高半天!

网友:
发个图解释

网友:
我完全没有看懂他说的意思

网友:
那此机的故障到底在那里,就是高压线圈虚汗吗

网友:
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把原来的高压线圈又重新焊上后,,,亮了,不掉电了!真郁闷啊,白高半天!

改通用高压条 。需要电源板原先高压部分的线圈吗?
你自己12V接错位置了。导致需要高压线圈才能有12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