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0-1106TX,I系列VGA接口无法外切

楼主(2014-08-07):
机型:惠普1000-1106TX

板号:英业达6050A2493101-MB-A02

I5独显配置,HM7X的桥。。

故障:VGA无法外切,内接的屏是没有问题的,刚收到的时候测量了VGA接口的1,2,3,12,13,14,15, 1,2,3,没有问题,阻值都是28,12,15也没有问题,9pin的CRTVDD也OK。发现13,14的CRT_HSYNC_CN,CRT_VSYNC_CN行场同步阻值偏大780多,不正常,于是拆机直奔13,14,的控制电路,发现这两个信号是由U506,U507控制 测量发现U506,507都挂了,连接的电阻也偏大了,于是全部更换掉,更换后测量这两个阻值428,OK。。于是外接VGA通电测试,发现外接的屏幕有背光灯但是没有显示内容,至少有背光灯了,之前连背光灯都没有,本以为很好修的,于是又刷了BIOS,还是一样。。没办法了,这两个信号是由PCH发出的。。于是买了一个HM7X的PCH更换,更换非常完美,可是故障一模一样有点变化都没有,,到这里我傻眼了,还有什么可能会引起这个问题。。是我还没发现的吗。。一个VGA接口有这么难修吗?求大神指点。。已经好几天了,急迫解决
图纸在此奉上,求各位各抒己见 HP 1000-1106TX

网友A:
你不习惯用示波器测一下1.2.3.13.14脚的波型吗?光测测阻值有时也判断不了它一定就是正常工作的,可惜了一个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习惯用示波器测一下1.2.3.13.14脚的波型吗?光测测阻值有时也判断不了它一定就是正常工作的,可惜了一 ...

没有示波器,但是外接出来有背光灯说明了什么。。

网友A:
行场信号正常时都带有2.2-2.3V左右的电压出来,估计是其中一个好所以点亮了灯,但还不够条件输出正常的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场信号正常时都带有2.2-2.3V左右的电压出来,估计是其中一个好所以点亮了灯,但还不够条件输出正常的图像

行场信号13.14都带有3.3的电压。我测过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图像出来。。图像应该是靠这两个的吧

网友:
VGA第13脚行信号波形

VGA第14脚场信号波形

网友A:
电压有了可能是没有波型,场信号一般都是60HZ

网友B:
行场信号输出至VGA接口应该还有滤波电容会不会是滤波不良引起的呢,估计坏就应该坏在这一条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了可能是没有波型,场信号一般都是60HZ

要是没波形怎么处理啊。。是不是不好搞啊。

网友A:
电路图发到我邮箱好吗?我研究下
5526228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发到我邮箱好吗?我研究下

已经发送。。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怎么修。。

网友:
哎。。我把这条线路上的滤波电容换了,还是。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场信号输出至VGA接口应该还有滤波电容会不会是滤波不良引起的呢,估计坏就应该坏在这一条线上

换了。。还是一样。。应该不是这滤波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还是一样。。应该不是这滤波问题

那两个稳压二极管呢   测过吗,不过很多机器都没装,如果装了测一下看会不会坏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稳压二极管呢   测过吗,不过很多机器都没装,如果装了测一下看会不会坏 了

我现在把行场这两条线上的所有东西都换。。一样的。。这两条线上没有很多东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把行场这两条线上的所有东西都换。。一样的。。这两条线上没有很多东西的

这么坑,想想还有什么地方没想到呢,桥你都换过了,不好意思了我能力有限实在想不到还有那里,不过最好是用示波器测桥发出的的波看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坑,想想还有什么地方没想到呢,桥你都换过了,不好意思了我能力有限实在想不到还有那里,不过最好是 ...

不修了。。跟客户报换主板,换就换。不换就不用外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修了。。跟客户报换主板,换就换。不换就不用外接咯。。

这样也好,做维修吗就是这样

网友:
买个USB转VGA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已经跟客户说了。。没修头。。

网友:
有些问题,机器也测不准。不稀奇

网友D:
不管什么笔记本,不能外接的问题,第一件事,就是换硬盘,装MSDN的WIN8,外接OK!楼主有没尝试过换硬盘,换系统试试?难道不怕显卡驱动不兼容导致不能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笔记本,不能外接的问题,第一件事,就是换硬盘,装MSDN的WIN8,外接OK!楼主有没尝试过换硬盘,换系统试 ...

这是没什么用的。。不考虑。。因为都是原装系统。。拔掉内屏线默认就是VGA输出。,一样效果。。为什么要做你说的那些动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