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 4710开机不显示 求助 不插显卡板 开机白屏

楼主(2014-08-07):
acer 4710 945芯片组 ATI独立显卡板  开机电流上到1A左右,过几秒掉电到0.3A左右,重启,到1A左右过几秒再次掉电到待机,加不加内存一个样,不加显卡板,白屏报显卡错误,这款机器好像是通病,网上好多都是这样的。没人解决。。。

网友:
独显卡坏了

网友:
是双显的吗?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呢

网友:
可以换换显卡试试,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A:
看看独显供电出没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独显供电出没出。

应该是显卡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芯片本身问题

哦,是945芯片组的,看来有点麻烦,是你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945芯片组的,看来有点麻烦,是你修的吗?

打算报价换显卡芯片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

网友:
显卡试试看

网友:
这个以前有修到过,槽子也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