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D3P 自动断电 维修!

楼主(2014-08-07):
该主板现象点亮后几分钟就断电,。。断电后重启还是断电,开机越久断电越快。。

断电马上重启后又会马上断!!

坛子里 有人说是  时钟芯片,换过了照旧。 IO换到另一片主板没问题。。。没有想法。。

求解

网友:
查下CPU供电

网友A:
我是菜鸟,听大神说过技嘉的好像要拆掉串口芯片

网友B:
用示波器打CPU供电的波形看正常吗,    还有就是越开越断电快 有可能跟温度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打CPU供电的波形看正常吗,    还有就是越开越断电快 有可能跟温度有关吧

CPU温度正常!!33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听大神说过技嘉的好像要拆掉串口芯片

还没拆那个,本来想拆。。谢谢提醒,我去试试

网友(2014-12-04):
也有一块技嘉G41MT-D3P,开机无反应,摸摸南桥晶振,才能上电风扇转....
小小白无从下手,有同故障的吗?

网友:
楼主自动屏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