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源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4-08-07):
短接黑绿,电源风扇时转时不转,12V只有7.8V且不稳定,5V从2V-4.7V跳动,,量大电容300V正常,测MOS管正常,看不出有电容鼓包,大电感貌似没问题,4个2极管也正常,,换了一个芯片TNY267PN,故障依旧,主芯片UC3843B无件没换,,。,,,

网友A:
把50V 1UF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B:
待机测量绿线只有4.08V,,这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0V 1UF电容换了看看。

额,我去找个小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C:
测量3843的7脚电压和8 脚电压看是否正常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量3843的7脚电压和8 脚电压看是否正常先。

7脚325V.8脚326V,然后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脚325V.8脚326V,然后呢?

这么高?不会是表的问题吧?正常8脚的电压在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不会是表的问题吧?正常8脚的电压在5V。

表是刚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表是刚买的。。。=.=

*脏话*,1-8脚都是3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脏话*,1-8脚都是325V,,,

真服了你了。是5脚为地的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服了你了。是5脚为地的噻。

额,7脚2.34V,其他都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测量绿线只有4.08V,,这正常么?

这个电压也很低,,,

网友D:
PFC电路没工作  大电容没380V   查PFC 380V检测电压输入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PFC电路没工作  大电容没380V   查PFC 380V检测电压输入端电阻。

=.=那个是?也没个图纸。。修显示器的修不了这玩意~

网友C:
看了这个3843坏了,先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3843坏了,先换一个吧。

能确定么、?明天找个换试试。。

网友:
看看大电容两边是否有高压,如有,检查启动电阻,都正常就换3843。

网友B:
换过2个431.和两个芯片UC3843B,TNY267PN,芯片周围3个电容50V2.2uf,25V47uf,50V6.8uf电容,测开关MOS管正常,3个共阴极2极管也正常,短接绿黑能启动,黄线5.5V-12V慢慢跳增长,橙3.4V,灰线.5V一下有下无,紫线3.9V。。坚持1分钟左右自动掉电,,都测不到了,,,没的搞了。。。等下换3个817试试。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过2个431.和两个芯片UC3843B,TNY267PN,芯片周围3个电容50V2.2uf,25V47uf,50V6.8uf电容,测开关MOS管 ...

是不是7510主控,我有一个一样的,3个光耦,一个保护,一个是稳压的。现在没头绪。输出低。12V7.8V 5V输出才2.5V。紫线正常。说明待机正常,换掉输出管子也是一样。估计是7510坏了,没有芯片换,已经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7510主控,我有一个一样的,3个光耦,一个保护,一个是稳压的。现在没头绪。输出低。12V7.8V 5V输 ...

额。拆了光耦一看是816.818,我手生只有817,,换了3个817上去。。这下连输出都没有了,,退给客户了。不修了。。2天了折腾人啊。。好换的件都换了个遍。。能测量的芯片周围贴片电阻都测量了,阻止基本都正常。。这玩意修不了啊。。郁闷

网友F:
至于这么折腾,修个电源能收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至于这么折腾,修个电源能收多少钱?

生命在于折腾~ 有点可惜,最后没的换件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 有点可惜,最后没的换件了。还给客户了~

生命在于折腾,这句话我听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