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a300b 程序

楼主(2014-08-07):
s19a 300b   程序   屏ltm185at04    解决三星通病

ltm185at04-S19A300B. BIN.rar

包好

网友:
三星超薄LED系列就是坏程序

网友:
三星的这一批机器,程序爱出问题

网友:
三星S开头的显示器  好像都是程序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ltm185at05是否通用

网友A(2014-09-22):
急用这个,请问你说的三星通病是啥子病?

网友B:
这几天修了两个ED灯有问题的 ED灯全出黑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急用这个,请问你说的三星通病是啥子病?

有自检   外接vga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修了两个ED灯有问题的 ED灯全出黑点了

呵呵   这么久了只遇到一次,led坏的   ,打开看运气好,只是里面的灯带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