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使用不到半小时死机,死机前会有"波"的一声 ...
联想Y500 使用不到半小时死机,死机前会有"波"的一声

楼主(2014-08-07):
接到一台联想Y500 ,I7 Win8的高配
笔记本
,使用不到半小时会死机,死机前会有"波"的一声,有时死机后会有点花屏.就算不接硬盘,在Bios界面也会同样的故障, 把NBBios EC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问题.求高手指点下,这是哪出问题了..........
笔记本

网友:
Y500还没见到过=高手指点

网友:
温度高不?响声是啦吧响的吧

网友:
温度灰常高,但是有时开机按F2进Bios不到3分钟都死,死的时候还是"波"的一声

网友:
不稳定吧,显卡供电开始查

网友:
这个还能切换,单用集显试一下

网友:
一直是把独显给拨下来测试的.....

网友:
换升级版的显卡试试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可以热切换显卡的。。。。。

网友:
在触控板下面的位置有个带电圈的电感破损了,应该是内存供电的,换掉了这个电感,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死机是 卡住不动了还是掉电死机了

网友:
卡住不动了

网友:
这种机型不是还在保修期内么,现在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四代cpu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难道没有考虑一下

网友:
楼主散热有没有处理一下哟.

网友:
先换能换的件试下,CPU,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