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不开机 无待机电压 +3VPCU对地2

楼主(2014-08-07):
如题,一台华硕K45DR不开机 无待机电压 +3VPCU对地只有2了 是不是+3VPCU短路了?
3V 5V待机芯片是RT8223P   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从其他地方找来这个芯片的图

网友A:
这个可以烧机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烧机试试啊。

插上电摸了一遍,都没发现发烫的地方啊,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