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显示器开机黑屏,求指教

楼主(2014-08-07):
开机后出现lenovo的logo后,显示“无信号无连接”,插入vga接头后,显示“信号无输入”然后开关灯常亮……。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查下行场信号输入有没有受阻断,再不行就是驱动板的主芯片问题

网友:
led还是LCD?

网友B:
ytyt谢谢楼上两位。是 lcd的,开关灯常亮后就黑屏了……。能具体说说会是哪部分的问题吗?再次感谢

网友:
感觉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显示无信号联接与黑屏是两码事

网友:
刷下屏程序看下

网友:
刷下muc。实在不行就检查VGA口的下行。或者是VGA口的三极管。那几个三极管容易坏。
最后实在不行换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上的老师…………我还是先买个通用驱动试一下吧……。到时再说结果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用一段时间久闪屏,直接换了个驱动板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查下行场信号输入有没有受阻断,再不行就是驱动板的主芯片问题

你真逗 刷BIOS,不要误导人家好吗

网友:
你可以插在数字口上试试  如果有信号可以正常显示 把驱动板VGA接口上边的六角芯片和数字口的兑换一下 就可以了 这种是通病 换了好多了

网友(2014-09-07):
这问题一般都是VGA接口旁边的六角小芯片坏了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ytyt谢谢楼上两位。是 lcd的,开关灯常亮后就黑屏了……。能具体说说会是哪部分的问题吗?再次感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9120-1-1.html

这个是L2061wa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