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DATE2DMB8E0不触发 待机电压偏低

楼主(2014-08-07):
东芝l600,插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04A,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测系统供电电压3V只有1.7v ,5v只有3.4V,请大家帮帮忙,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是否有短路???

网友:
待机芯片什么型号,排除短路查查反馈

网友:
3 5v芯片发烫吗

网友(2014-11-17):
静态下查是否有短路,上电测芯片几个功能引脚的电压,反馈等。排除后查后记是否有短路。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