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各大供电检测

楼主(2014-08-07):
今收到一笔记本 dell  mini 10 1018,进水,提前说一下,我是学徒。自己接的机子想自己修好,重来没修好过进水的,知识也很浅薄。   拿来时,无待机,拆机,洗刷刷之后,待机0.015.  不触发,测得开关脚电压17.1v。  这肯定不对吧,然后我找图纸,查得  从ec32 on/off脚,通过复合二极管发进得。但是,51脚无电压,我又接着查ec 得供电,结果还是没有进来得电压.到此有很大一个疑惑,主板各大供电怎么查啊?  又自己想了想,然后我待机状态查各个电感都没电压。那到底应该怎么查供电啊。请大师支招!!!

网友A:
这个最好是看到图纸好好找找。

网友:
一般是开图纸比较好,不过芯片旁电容一般的都是供电的

网友:
按图纸查,可以先查EC待机供电

网友:
百度一下,有很多资料。

网友B:
机子如果是仁宝的开机脚有17V是正常的    进水机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百分之八十都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是看到图纸好好找找。

和这个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如果是仁宝的开机脚有17V是正常的    进水机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百分之八十都可以解决

奥,谢谢啊,现在是不触犯!ec无供电

网友C:
既然EC没有供电就重点查EC的触发条件
建议你系统的学习触发过程 和时序

网友D:
还是恶补一下    理论吧

网友:
看3   5V 有没有产生吧

网友:
对,没有3 5v,ec无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恶补一下    理论吧

呵呵,一定要去xunwe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EC没有供电就重点查EC的触发条件
建议你系统的学习触发过程 和时序

有没有教程可以提供学习,推荐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一定要去xunwei吗

有条件 最好去

网友:
保护隔离,3.3 5V

网友:
首先开机17V很正常的,进水的先看有没有待机3V 5V,,,没有先把这个修出来再查别的

网友:
这个卤楼主的多看看资料

网友:
同求 同求 楼主有结果还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