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想烧哪里烧哪里,So easy!

楼主(2014-08-07):
       早上一到这就给一个B460清尘,清完后,继续下一个,一看又是一个B460,我去还扎堆了。故障现象是一插电瞬间5A大短, 然后电流掉到0.115A,根据以前的经验判断,应该有滤波电容软击穿。拆机,然后插电,0.115A的电流摸到F2很烫, 测量F2没问题,果断拆掉,再接电源,待机正常,开机不亮,没有找到最终目标,继续查,因为之前是短路,所以少不了烧机大法啊,对地测F2一端阻值400多,应该是正常,测另一端是10,肯定不正常了,正好手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料板,测了一下,确定10这端不正常,于是开烧,果不其然背面的C20滤波电容巨烫, (测了一下没有完全击穿)摘掉,把料板上的补上,上电开机,亮机, 搞定!
       烧机大法真的很好用啊,以前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烧,后来慢慢懂得了,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也许有人又该说了,我碰到的短路太简单了,有时烧机是烧不出来的,那好吧,是我运气好,烧不出来的那就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真的烧不来,但是19V短还是一般都能烧出来的

的却有的烧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电压, 小电流先烧,  烧下更健康

呵呵,是的,防止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把电流控制在1A

1A的话估计有的摸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鸡确实很好用、

嗯,烧机可以解决各种短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机必须限流限压,如果遇到PWM电路上管击穿的那种,在不限流不限压的情况下,反而会扩大故障范围。

嗯嗯,应该限压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较小的地方是烧不出来的,19V大短好烧

烧不出来的,可就不好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啊,好金典的烧鸡打发哦。。。。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好的经验,俺又学了一招,感谢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很强哦!偶一般碰到5A大短,再不敢二烧了,学习......

限压限流烧呗,记得坛里有一个更狠的,大短直接让它烧,烧得不短了为止,太霸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电压大电流烧

嗯,只要是短路,都可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流必须控制好,开始还是1A以下的好,慢慢摸,没摸到慢慢加大电流

对的,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 楼主的这个机器烧机很顺利
不过这个方法有利有弊
有时候不但不能判定故障  还可能把故障扩大哦  ...

呵呵,看来烧机有风险,要慎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也只是没有碰到那种烧不来的,明明知道哪里短,就是烧不出

看到别人碰到过,忘记后来怎么搞好的了,楼主的那个N4020 5V短路,是不是可以用烧机大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烧鸡  用起来很爽的    也遇到烧不出来的

要是烧不出来怎么继续呢?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P:
确实是很实用啊

非常实用的方法,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Q:
烧机 最基本的 通用维修方法  把板上的内存 CPU 都拆掉 把电压调为零 负极接地 正极接路的地方 慢慢上调电 ...

最安全保险的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R:
烧鸡需谨慎,我烧3.3V短路,把板载CPU镜面烧炸了,玻璃碎了

那么厉害呢?想不明白板载CPU怎么会烧炸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最高试过30V5A去烧,本来打算烧报废不修的,居然烧出来一个电容坏了,换了电脑好了

30V?那也太高了,好像有时到一定电压,再怎么加电压,电流都差不多没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知道是谁先发明出来的,真得感谢他,烧鸡真是好菜啊

呵呵,一定要感谢那个人。

网友S:
我最高试过30V5A去烧,本来打算烧报废不修的,居然烧出来一个电容坏了,换了电脑好了

网友R:
烧鸡需谨慎,我烧3.3V短路,把板载CPU镜面烧炸了,玻璃碎了

网友P:
确实是很实用啊

网友Q:
烧机 最基本的 通用维修方法  把板上的内存 CPU 都拆掉 把电压调为零 负极接地 正极接路的地方 慢慢上调电压 电流1A先摸摸 摸不出来 再稍加

网友O:
烧鸡  用起来很爽的    也遇到烧不出来的

网友N:
楼主也只是没有碰到那种烧不来的,明明知道哪里短,就是烧不出

网友U:
烧鸡也不是这样的烧法    不然故障一扩大就 修复不了

网友V:
大电流摸摸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机必须限流限压,如果遇到PWM电路上管击穿的那种,在不限流不限压的情况下,反而会扩大故障范围。

一般PWM电路上管出现击穿现象,是与其本身相连的芯片损坏短路造成的多。

网友T:
不知道是谁先发明出来的,真得感谢他,烧鸡真是好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烧鸡也不是这样的烧法    不然故障一扩大就 修复不了

嗯嗯,一定要控制。

网友W:
我擦,为什么我的大5A没这么顺利

网友X:
我一般是限定电压,电流限定在2A

网友Y:
楼主你这是巧了 就是电容短路 呵呵

网友Z:
除了19V的位置 我一般都1v1A起烧,一般都能摸出了,如果不行 跳到1V2A再烧  这时候在不出来 就得慢慢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大电流摸摸就出来了

太大电流摸着会烫出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支持一下,学习了

呵呵,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Z:
除了19V的位置 我一般都1v1A起烧,一般都能摸出了,如果不行 跳到1V2A再烧  这时候在不出来 就得慢慢检测了 ...

看来楼主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你这是巧了 就是电容短路 呵呵

嗯,是的,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一般是限定电压,电流限定在2A

2A电流,一般应该都能摸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擦,为什么我的大5A没这么顺利

你碰到的大短很复杂吗?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呵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防止扩大故障。

5v
19v 烧还可以, 别的电压就别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最高试过30V5A去烧,本来打算烧报废不修的,居然烧出来一个电容坏了,换了电脑好了

这样烧有可能会把主板烧报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