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再开不开机

楼主(2014-08-07):
电脑自动关机再开不开机

网友:
然后呢,详细的测量一点也没有吗?断开电源隔一分钟插上再试,

网友:
不开机时,你不需要测量一些参数吗

网友:
然后按不开机修。

网友:
楼主,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IO呗,,线路,触发电路部分

网友:
只能按不开机修啊,修不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