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300W电源求助

楼主(2014-08-07):
全汉300W电源各位可知道图中R44的阻值  R44在大电容边的圈中  一脚接大电容正极,一脚接到BH0270a的6.7.8脚

网友:
估计在几百k以上

网友:
不是接5脚?5脚是电源,678是场效应管的漏极,难道是反峰电阻??

网友:
请大家继续帮忙看看

网友A:
借论坛的一张比较清楚的图片,帮忙看下是不是0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论坛的一张比较清楚的图片,帮忙看下是不是0欧的电阻

好像是0欧姆,作为保险电阻用

网友:
由图看是0欧电阻,作搭接电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