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触发 不能关机

楼主(2014-08-07):
接到一台联想G470的本本 插电就自动触发  不能关机  强制关机都不行 能正常进系统 从系统软关机 电流到0.02 开关灯不灭  一闪一闪的 跟休眠一样 两个BIOS都刷过 IO换过  cmos 电池上好的时间能保存  用电池一切正常   求解

网友:
KBC周边电路细细查查

网友:
没遇到这故障 标注下  期待高手出现解决 学习下思路

网友:
按关机看SLP有没有动作,没的话估计PCH有可能

网友:
适配器下不正常吗?电池下呢?描述精确点、、、、

网友:
遇到个进水的,几天没搞好,后来看到一贴换了南桥,还是不行,再加焊一次就好了,你试试吧,

网友:
你的是怎么坏的 确认主板没有进水吗 ?
查下EC 和桥附近有没有进水痕迹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哟。我一般都是不修了

网友:
期待高人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属于信号级别

网友:
注意一下南桥 EC 和BIOS无问题的话 就换南桥了

网友:
曾经修到过一模一样的机子一样的故障,不过是被雷击的,换了网卡 IO 南桥 以为好了,谁知道关机关不死,灯是亮的,不过还好客户好说话拿走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和南桥的问题。你有换过南桥吗还是之前别人有换过。多刷几个BIOS吧。不行可以考虑换个桥看看。

网友:
这情况待机开关电压多少?  EN 的开启信号又被拉低吗? RTC 电路正常吗

网友:
刷写一下BIOS

网友:
这种故障有过,但也没修好,期待大神,白忙活两天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