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4-08-07):
标准CMOS
BIOS出厂默认值设置

从主菜单选择“STANDARD CMOS SETUP”后进入“标准CMOS设置”菜单。
Date/Time:日期和时间的设置,我们可以用光标配合“Page Up”和“Page Down”依次设置成当前日期和时间。
Floppy Drive A,B: 设定软盘驱动器类型为None/720K/1.2M/1.44M/2.88M。
HDD Type(硬盘类型): Auto(自动检测)、SCSI(SCSI HDD)、CD-ROM驱动器、Floptical(LS-120大容量软驱)或是Type 1~47等IDE设备。
LBA/Large:硬盘LBA/Large模式是否打开。540M以上的硬盘都要将此选项打开(On),但在Novell Netware 3.xx或4.xx版等网络操作系统下要视情况将它关掉(Off)。
Block Mode: 将此选项设为On,有助于硬盘存取速度加快,但有些旧硬盘不支持此模式,必须将此选项设为Off。
32 Bit Mode: 将此选项设为On,有助于在32位的操作系统(如WIN95/NT)下加快硬盘传输速度,有些旧硬盘不支持此模式,必须将此选项设为Off。
PIO Mode: 支持PIO Mode0~Mode5(DMA/33)。用BIOS程序自动检查硬盘时,会自动设置硬盘的PIO Mode。
注意:当你在系统中接上一台IDE设备(如硬盘、光驱等)时,最好进入BIOS,让它自动检测。如果使用的是抽屉式硬盘的话,可将Type设成Auto,或将Primary以及Secondary的Type都改成Auto 即可。所谓Primary指的是第一IDE接口,对应于主板上的IDE0插口,Secondary指的是第二IDE接口,对应于主板上的IDE1插口。每个IDE接口可接Master/Slave(主/从)两台IDE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