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充电

楼主(2014-08-07):
请教各位达人,笔记本电脑如果未插CPU,接上外接适配器电源会给机上电池充电吗?

网友:
可以吧,我要裸板充电过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不开机都行别说不插CPU了

网友(2015-08-24):
肯定可以充电的了

网友(2015-09-25):
这个是可以的,不开机一样可以给电池充电

网友(2016-04-21):
可以,只要充电电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