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n4110

楼主(2014-08-07):
今天客户带来了一个本 插上电看 跑码正常 但是不亮 心想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dell本一班都是北桥问题 打开看看 发现没有其他外伤 【独显】妈蛋 然后我看到了显卡下面的一个小转换管 加焊下 秒杀
显卡

网友:
什么转换管?可以明白一些??

网友:
有图纸更好 说的比较模糊

网友:
北桥坏的多

网友:
你这能详细一点吗 这么说 抽象啊

网友:
小转换管 加焊下?

网友:
什么小转换管子

网友A:
这几乎算是又一个通病 由于本人不会发图片 就在显卡显存下面五脚的 一个小转换管

网友A:
想问我可以加好友我把图片发给你 qq939889239‘【爱不留痕】

网友A:
ok就是这个转换管 如果n4110不亮可以加焊下这个

网友:
楼主加焊的是转换管还是显卡很值得怀疑!另外不一定DELL都是北桥问题,1440不跑码你加焊北桥去试试?

网友A:
刷bios的事我加焊什么北桥啊

网友:
这个机子有北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谢谢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 思路清晰给力

网友:
那么给力 很吊牛B

网友:
你在干嘛呢楼主在不在

网友:
呵呵 你怎么不说话嗯哼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侧漏掉咋天

网友:
貌似说的是U25的那个五脚小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