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液晶面板白屏,换主芯片后反应慢,颜色暗

楼主(2014-08-07):
三星液晶面板白屏,换主芯片后反应慢,颜色暗淡,查30v没去面板  ,,STH-F   VCST1-B都无电压,正常值是多少呢,这个怎么查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连锡,或虚焊!我看有的脚不正呢!

网友B:
我也有一片是这样的问题 ,一直找不到LRX4311X2A的PDF资料,所以不知道怎么修,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连锡,或虚焊!我看有的脚不正呢!

看到的这边是有点不正,,但是没连锡,也怀疑过虚焊,都再焊了一遍还是一样,STH-F   VCST1-B都无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片是这样的问题 ,一直找不到LRX4311X2A的PDF资料,所以不知道怎么修,期待高手指点。

我这屏芯片LMU4112X0A-H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的这边是有点不正,,但是没连锡,也怀疑过虚焊,都再焊了一遍还是一样,STH-F   VCST1-B都无电压, ...

这个我就不懂了,我只知道你换完主芯片后有起色了,想办法再找一个主芯片换了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