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花屏维修

楼主(2014-08-07):
机子花 屏,,但不是常见的那种花方块和花线。。。而是字后面带有红色的拖尾。。换了屏,和屏线都一样,。,看来是显卡问题,,,同时测量LCD1接口中24脚lvds_data0_r#对地短路,,于是定来显卡,,,

换了后还是一样,,再量24脚,还是短路的,,不对,难道是线路板短路不成,,,这次的仔细查了
原来24脚连到南桥了

换南桥OK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信号短路?

网友:
数据线短路了  遇到过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维修思路就是简单点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现在的机器花屏,不一定都是显卡的事,也和桥有关的多了.....

网友:
花屏换南桥好了  记住了

网友:
难道SB管理LVDS信号了

网友:
南桥引起花屏呀.记住了

网友:
赞赞赞有你更精彩加5分

网友:
难道楼主没有看信号来源,就直接换新卡了,多费了一次劲。

网友:
这个信号对地短还能显示?

网友:
楼主也太粗心了,换显卡之前,竟然不查查是否连接显卡

网友:
现在桥问题太多了

网友:
都说了是南桥连接那条数据线,还显卡

网友:
楼主就那一个LVDS信号短路吗?其他都正常了?

网友:
是南桥把信号拉低吧

网友(2014-09-12):
南桥也引起花屏啊,以后的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