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屏暗

楼主(2014-08-07):
此机器故障屏暗,有图像,怀疑背光故障,折机测量,BL_EN,只有0.9v,BL_PWM 3.3     不接升压条,BL_EN.为3.3,,。升压条换 了,故障一样。有遇到过的?

补充内容 (2014-8-21 08:12):
谢谢各位的帮助,修好了,是R4603电阻有问题,拆下测量正常

网友:
这个通病  应该是电容啊   保险啊

网友A:
屏线接口附近电容短路

网友:
看主板屏接口保险电容

网友B:
这款通病是显卡,建议换显卡,不过一般显存都会爆珠子,显存重置下,运气不好的话,北桥也会爆的。

网友C:
根据LZ的描述,那就是升压板 短路,以致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附近电容短路

会影响的这BL_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通病是显卡,建议换显卡,不过一般显存都会爆珠子,显存重置下,运气不好的话,北桥也会爆的。

现在把控制去掉。。已经亮了。不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LZ的描述,那就是升压板 短路,以致拉低电压

换升压了。也不行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修好了,是R4603电阻有问题,拆下测量正常。

网友D:
我遇到的都是电容,和保险问题,电阻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BL_EN是由3.3V上拉,送到Q4601让场管导通,测Q4602是否为低电平,在测L4601为多少V,也可以打L4601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都是电容,和保险问题,电阻问题还没遇到过

我也郁闷了。。量着正常,装上不行!!!

网友:
换屏啊
试试

网友:
高压就直接把几个条件牵线就可以了

网友E:
拉个3.3过去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个3.3过去不就完了

也想过那么干 ,后来找着故障点了。

网友:
这不能直接跳过去?还是跳过去,电压又被拉低了?

网友:
这机器暗屏三个毛病。一就是灯管线松了 二就是主板上面19V电压那个接口和线松了 三就是那颗电阻和电容这是通病了。。

网友:
你说的有问题 要是电阻有问题的话,应该拆掉高压条 BL_EN.也不也正常的啊!????????救解

网友:
高压灯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