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412T隔离不过,大家帮我分析下吧。

楼主(2014-08-07):
充电芯片我已经换了,我隔离后面接线可以开机亮机的。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的 工作条件   ACIN   DCIN    芯片主供电   等

网友A:
哥们呀,我的也是保护隔离问题,我这个待机公共点正常触发公共点就只有4.5V弄好长时间没弄好现在没有用保护隔离直接飞的线到公共点现在正装系统试机呢!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呀,我的也是保护隔离问题,我这个待机公共点正常触发公共点就只有4.5V弄好长时间没弄好现在没有用保护 ...

你继续修,我也继续。好了告诉你

网友B:
兄弟可不可以把这个图给我一份,现修这个机子,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不可以把这个图给我一份,现修这个机子,急用
PCG-61411L MBX-226  我用的这个图纸 我看过差不多。

网友:
ACIN正常 把其它元件拆了 两电阻分压   搞定     说的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网友:
把隔离管子换了,以前碰到过管子坏的

网友:
打算不用电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