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 SZ75 MBX-170换显卡后跑0.60A不亮机故障,求图纸!

楼主(2014-08-07):
今天修一台 MBX-170 花屏 换了显卡 电流上到0.60A 就不过了 摸板子上 1515E芯片及边上的电感温度较高,原先只是花屏,换个显卡怎么就这个芯片发烫了 奇怪! 谁有这图纸啊?急求!

网友A:
显卡被你焊短路了。

网友:
原来是代换的显卡GF-EMP8-A2 与原型号 G86-730-A2不匹配,去掉显卡后 1515E和电感不发烫了,电感上电压原来发烫时0.76V 现在恢复正常1.3V 重新订个显卡换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被你焊短路了。

EMP8 新显卡呀,第一次使用 怎么会短路

网友B:
最好原型号啊,要不然让你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原型号啊,要不然让你头痛

还是EMP8显卡短路了 放久了 没烘烤一下就上机了 唉 损失  订了新的EMP8换上去  还是花屏   可能显存还有问题了

网友:
最终重新加焊了一遍显卡就OK了  看来CF360 用了4年了,老了   力不从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