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独显,无显卡复位(NV_RST#)通病。三台了无法修复。

楼主(2014-08-07):
联想B460独显,无显卡复位(NV_RST#)通病。三台了可惜没有一次能修复的。
故障分析,电流0.7-1.0-1.2-1.0-0.9A测量各路电压,二级电压全都有,各路PWRGD信号都有,PLT_RST# 复位都有,CPU_RST 和CPU_PG都有,查U19 的1脚DGPU_HOLD_RST# 无电压,是由HM55桥发出的,DGPU_HOLD_RST#信号经桥输出下拉一个R180电阻,去掉故障依旧,2脚是PLT_RST# 有3.3v,U19由于无A+B信号,4脚无输出NV_RST#信号。先刷个BIOS,换CPU,连HM55桥换了还是无DGPU_HOLD_RST#。把心一横,连EC都换了故障依旧,接下来是维修结束和无语了,求高手解围。谢谢!

网友A:
DGpu_pwrok是否高电平呢?
如果为高可以把第一张图的那个没装的0欧电阻补上即可。

网友:
芯片取了把5脚S0电压直连呢!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 问题差不多,等大神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无显卡复位的我修过3台了,都是换南桥好的,修的三台机子都是南桥温度高,1.05V微短路,阻值只有3,都是换了南桥就好

网友B:
把U19拆了,2脚4脚相连试试

网友:
会不会和双显卡切换有点关系呢,本人猜测!

网友:
把芯片换成或门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电压坏了导致呢。

网友C:
显卡芯片的供电电压应该没有满足,或者显卡切换不成功!DGPU_HOLD_RST#是在显卡所有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发出的,给你个帖子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7181-1-1.html,本人也是研究显卡切换原理无意看到的 希望对你有帮组

网友:
旁新声那个复制的连接贴堪称精华啊!看过之后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网友:
估计遇到这样的问题 都不会检测到这

网友:
又是个难搞的机器

网友D:
楼主换了南桥没有好吗。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到过哦 。。。

网友:
路过,学习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DGpu_pwrok是否高电平呢?
如果为高可以把第一张图的那个没装的0欧电阻补上即可。

高电平,都有的,就是HM55桥没发出DGPU_HOLD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芯片的供电电压应该没有满足,或者显卡切换不成功!DGPU_HOLD_RST#是在显卡所有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发 ...

谢谢。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了南桥没有好吗。

HM55桥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U19拆了,2脚4脚相连试试

直接5脚连4脚,直接给高电平(NV_RST) 电流跑的还是一样,无显。顺便参考了2楼发的链接,很有用。估计时序就是这样
或者显卡切换不成功!DGPU_HOLD_RST#是在显卡所有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发出的

网友: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修到过同样的故障,换pch解决。楼主可再换一片pch试试。

网友E:
这个机子的桥是容易坏的,你虽然换了,但能确定换的桥是好的?

网友C:
有没有试着找出显卡给PCH发出的信号呢,示波器找出DGPU_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着找出显卡给PCH发出的信号呢,示波器找出DGPU_PWROK

DGPU_PWROK 有,,DGPU_PWROK由显卡供电芯片U48发出,U20和U25的二级电压也是由DGPU_PWROK控制,已经工作了,PCH就是没发出DGPU_HOLD_RST#,PCH都换了新的桥,CPU,EC换了,BIOS也刷了几个B460 板号:LA46 DIS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的桥是容易坏的,你虽然换了,但能确定换的桥是好的?

换的是全新的HM55 。

网友:
楼主最后搞好了吗

网友F:
DGPU_HOLD_RST# 这个波型有吗??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1.05V阻值为3   HM55发烫      准备换南桥   期待能好

网友:
换桥应该会好。

网友:
你该换个南桥就对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 问题差不多

网友:
不太懂,小白学习中

网友:
查找1脚的来源中间有何原件吧原件拆掉后断开,看是后发出了这两个信号,如果这两个信号确实发出来了,那肯定是中间线路或u19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了南桥没有好吗。

桥换过了还不行吗, 我这里也有一台B460,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屏幕还不显,最后查集显供电没出来,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桥换过了还不行吗, 我这里也有一台B460,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屏幕还不显,最后查集显供电没出来,还不 ...

前提CPU要是好的,先换个CPU试试,集显供电要PCH HM55桥完全工作后才出来的,PCH 的BIOS坏也会这样。先刷BIOS,加焊桥,换桥。

网友I:
还没遇到过这个通病,都只是51123电阻腐蚀的,要么就是铁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前提CPU要是好的,先换个CPU试试,集显供电要PCH HM55桥完全工作后才出来的,PCH 的BIOS坏也会这样。 ...

客户等不及,已经换了板子了。我发现,这个机型是不是没有集显啊, 因为换了板子进系统后,设备管理器中只看到独显,看不到集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客户等不及,已经换了板子了。我发现,这个机型是不是没有集显啊, 因为换了板子进系统后,设备管理器中 ...

一代的很少有双显卡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没遇到过这个通病,都只是51123电阻腐蚀的,要么就是铁壳

碰过好几台了,以前换过桥,但没修复,换的都是旧的桥。不知道好坏。那个3v5v待机通病小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没办法了。很多点都找不到测得地方,三板斧一下,不好就换板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高手出手解答下!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哦!这么多信号都查得出来!我期待结果

网友:
我也有台,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代的很少有双显卡的机器。

哦,感谢------

网友J:
换一个cpu供电芯片试一试,我修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一个cpu供电芯片试一试,我修了不少

ISL62882 1脚有发出 CORE_PWRGD 信号了,如果没有CORE_PWRGD 这个信号,PLT_RST 也不会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DGPU_HOLD_RST# 这个波型有吗??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吧?

复位怎么可能低电平有效呢

网友K:
楼主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H(2014-09-06):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啊

兄弟,您怎么看帖的?
。先刷个BIOS,换CPU,连HM55桥换了还是无DGPU_HOLD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您怎么看帖的?

不好意思楼主,帖子看完了,忘记您先刷的BIOS了

网友:
等待等待高手

网友:
是不是正常现象啊?是不是还没切换到独显。

网友:
没修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