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待机电流0.04

楼主(2014-08-07):
接到机子 是不开机  拆机看待机芯片有水秀  清理后发现51123高温 换了个51125 有3.3V  5V了  就是23脚PGOOD没电压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量一下PWRGOOD  对地阻值   看看 上啦电阻

网友:
3 5 V有了 触发了 么 还是没开机

网友:
待机有点高,后极有短路吧...........

网友:
有没有上啦电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EC的资料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PWRGOOD  对地阻值   看看 上啦电阻

型不一样能代换吗??

网友:
PGOOD所有链接的东西我都换过了

3V5V有了就是不能 触发  一通点电源灯和充电等闪

网友:
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EC  没有给出LAN_PWR_ON这个是在开关没按前就EC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