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宏基4750G接适配器会自动上电,然后又掉电,再自动上电开机不掉电。
自动上电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吧
眼界定未来
拆了3V电池,装电池开不了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吧
拆了3V电池,装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换个BIOS电池就OK

网友:
易美逊的 有bios问题

网友:
用表测一下BIOS电池电压是多少 不低于2.7 最好 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