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电源代换问题《急》 大师们 代换都用的什么电源

楼主(2014-08-07):
最近在淘宝某商店买了图中电源板
12v  5v双输出的
如图所示  一切就绪后
通电试机
电源里面有声音  砰 砰 砰 砰
短暂而有序
显示器指示灯 有序闪动 跟电源声音规律一致
5v  12v输出  达不到需求电压
3v 6v 7v...乱跳
一共买了4块 回来试试  结果两个会显示
但是屏幕 有水纹
还有两个如上述  不能正常显示

补充内容 (2014-8-8 16:26):
你们代换都用什么样的电源 求推荐

网友:
两个可以使用。就直接说明本身电源板存在着问题。 代换的话  一个功率、电压。

网友:
就在迅维买 也有    不要某网店了

网友:
电源质量不行吧

网友:
肯定是电源质量问题。那么小 不能省的都省掉了 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