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一点开机排针就断电重启是怎么回事啊,测试卡会跑代码

楼主(2014-08-07):
。测试卡代码每次跑到C1的时候就灭了重新亮,求大神帮助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板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板子 。。。

技嘉GA-EP45-UD31

网友B:
跑C1内存不过 测下各路供电

网友C:
插下内存,洗刷刷,不行查下开机排阵。。。。

网友:
排除内存好坏    ,再查查内存的供电  负载   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学习学习 。台式的主板没搞过 。。

网友:
量内存工作条件,刮槽,换内存,刷BIOS,清理cpu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C1内存不过 测下各路供电

有时候点开机排针一会才断电,有时候一点直接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下内存,洗刷刷,不行查下开机排阵。。。。

开机排针有5V的供电啊

网友:
我试试内存坏就会关机

网友D:
好像是不断的重启吧 技嘉这种问题遇见挺多的

网友E:
建议你去论坛看一下徐总的帖子,学习一下,反复档C1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不断的重启吧 技嘉这种问题遇见挺多的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去论坛看一下徐总的帖子,学习一下,反复档C1重启

哦哦,好嘛

网友:
你那是几代的内存的。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刷BIOS  测内存条件  看CPU有没有装好  北桥有没有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