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BIOS程序 ASUS-M5A78L-M LX3 PLUS

楼主(2014-08-07):
这个板上AMD四核CPU后若出现图片上的提示,在BIOS CPU选项中设置一下即可解决,具体设置方法去百度一下,现在记不起来了。

ASUS-M5A78L-M LX3 PLUS.zip

网友:
先留着把  以防万一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有新的BIOS,刷下可能更好,这提示好像是不支持这CPU

网友:
刷过最新的,也是这个提示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谢谢,这是我想要的。

网友:
这个直接在bios设置里面把F1关了,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