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DA2无触摸请教

楼主(2014-08-07):
一台IPAD2无触摸发现无U3000无18V 测量发现无VIN断线从别的地方拉了个vin3V 发现u3000还是无 18V更换了一个TPS61045后 电压是有了 但止有2.3V的样子  无思路了

网友A:
这种可能屏坏了吧
换一个看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能屏坏了吧
换一个看一下么

早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