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电路的电压是谁提供的

楼主(2014-08-07):
实时时钟电路的电压是谁提供的

网友:
没插电源线 是电池提供的。 插上电源线是5VSB  (即紫色线)经转换成3VSB 提供

网友:
应该是南桥在得到vccrtc信号的时候,内部给时钟一个电压,时钟起振,为南桥提供时钟振荡频率信号,具体图解:

网友:
2楼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