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几台AOC显示器 有竖线干扰

楼主(2014-08-07):
几台AOC显示器 有竖线干扰

网友:
机器型号e2243fw    屏都是 lm215wf4

网友:
这是屏坏了哟

网友:
看图是屏的问题。机型一样最好修了,交换一下屏不就知道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如你那些线条抖动么,如果抖动是屏问题。刚接手一台一模一样的毛病
加焊屏主芯片肯定好。。前2分钟才修好。

网友:
知道视屏的问题,有可能是逻辑板的问题不

网友:
加焊主芯片还是老样子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上的问题

网友:
这种换一下屏线要么屏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