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独显 不显示吱吱响

楼主(2014-08-07):
联想E420 独显 板号10282-1  开始故障是 CPU供电附近吱吱响 待机电流不定 0.085-0.95A 怀疑铁盖场馆坏 换下后还是响 电感也换了还是响  突然想到这个本本D95280 好坏   换上后不响了 待机0.022A 加电 电流有跳变
就是不显示 把内存拔下来 有“滴滴。。”响 插上就不响 应该是过内存了  BIOS 也刷过还是不显示 没头绪了 这个显卡一般不坏吧 还没搞 看见打胶很结实 先排查其他原因 还有什么地方会出这个问题呢 南桥和IO会吗
查了下图纸 屏供电开启是南桥发出的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外接也是不显示的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了?过内存了没有了!

网友:
过内存了  拔下内存来当在1.0A左右 插上后1.0后面还有跳变最后到1.1-1.2A左右接上屏

网友:
接上屏测得

网友(2014-11-18):
有可能是哪个电容漏电吧

网友:
D95280 这个在什么位置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解决没,手头也有个一样的,机器,开机CPU附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