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7981p 上电0.9A到0.35A重启有人遇到过没 ...
联想G480 la-7981p 上电0.9A到0.35A重启有人遇到过没啊

楼主(2014-08-07):
联想G480 la-7981p 三代I5 独显4显存 2内存槽 上电0.9A到0.35A重启有人遇到过没啊 如果有修好的,或者有什么好思路的发表下意见,
联想G480

网友:
换过CPU 吗?

网友:
你看下 vin电压进来产生B+的那2个管子是不是短路了。 前2天碰到了一台。

网友:
遇到一个相同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这款机器的问题,,开机后一下子跑到1.2A左右,然后慢慢的往上增加,到了5A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