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电需要多次按开机开关才可开机

楼主(2014-08-07):
主板 升级KN9 Ultra
CPU AMD 64X2 3800+
航嘉电源
系统是windows7 64位 pro sp1
5G内存
DVD光驱
一块硬盘

从windows关机后,3、4分钟,按机箱电源开关,开不了机。断电后,按电源开关可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多按几次机箱电源开关也能开机。有时第一次按开关,机箱电源灯亮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机箱开关取下来 直接断接主板开关看是否能开机 如果不能试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A:
电源吧。估计电容怀孕了

网友B:
不用机箱的按键,,祼板试机,,,

网友:
建议裸机测试

网友:
为什么不像机箱开关的问题。断掉电源。再试,一次开机成功呀。

网友C:
见过这种问题一般换IO好的,,或者开机不显示,一定要复位下才跑马,IO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种问题一般换IO好的,,或者开机不显示,一定要复位下才跑马,IO问题。。换个试试。。。。

您说的IO是在主板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吧。估计电容怀孕了

我拆开电源看了,没有电容起鼓的情况,主板上也没有电容起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机箱的按键,,祼板试机,,,

机箱按键应该是没问题,因数断电后再通电,一次按开关成功开机。

网友:
KN9 Ultra 这个是单桥的,,也可能桥开焊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最好是新的,不行话拆板,测IO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检修主板待机与软开机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IO是在主板上吗?

是的,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都是换IO解决的。。。

网友E:
直接放进烤箱里考考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放进烤箱里考考再看

那不成烤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开电源看了,没有电容起鼓的情况,主板上也没有电容起鼓。

电容没有鼓包不一定没有坏,最好用电容笔测量,没有的话,可拆下电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再判断是否坏

网友:
建议还是先换个好点的电源先试一试……

网友:
主板io问题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