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用电源开机花屏

楼主(2014-08-07):
华硕X84H用电池全正常,用电源开机不进系统不花,一进系统就花屏 电源电池同时用也花,显卡换过,有高手修过没,好像有人说是通病

补充内容 (2014-8-8 14:38):
不过系统没有任务问题,进系统才花

补充内容 (2014-8-8 14:39):
关掉显卡驱动进系统就不花了,想动显存,一共8个,我累了

补充内容 (2014-8-10 12:22):
没人修到过?

网友:
显卡,显存供电没问题吗

网友:
那会不会是电源滤波不良引起的,用电池是比较直流没有什么波动的,用电源是交流转直流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看看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电池和电源的切换是由保护隔离电路来完成的 可以测量一下保护隔离  再就是在显卡供电上并上几个电容试试 我也没有别的维修思路

网友A:
遇到过同行修过的一台机子 问题跟你这个现象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机型不一样   也是电源开花屏  电池开就不花   人家是换屏解决的

网友:
是电源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在公共点接一个25V的大电容试,滤波不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行修过的一台机子 问题跟你这个现象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机型不一样   也是电源开花屏  电池开就不 ...

换了屏也一样

网友:
关掉显卡驱动就能进系统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