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显示器花屏有竖线抖动,画面清晰可见的故障维修(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4-08-07):
AOC显示器花屏有竖线抖动,但是里面画面清晰可见。类似下面的图片故障(图片网上下载的,自己的忘记拍照了)

型号:TFT 19W80PS,用通用点屏工具测试结果是屏问题。

迅维网上,看到坛友类似故障都是加焊主芯片。立马效仿,一阵见血,屏修复。算是秒杀了。

可能是通病,谢谢大家的维修经验.

经验来之这个帖子的第二个显示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7429-1-1.html

网友:
这种没有修到过

网友:
屏的主攻芯片虚焊

网友:
逻辑板一般都市电容、芯片的问题好修些

网友:
迅维网帮了你、我、他!

网友A:
哪有那么多虚焊的?原厂贴片品质有那么差?何况屏上的主控多是LQFP塑封的,芯片又不外露,非常不容易脱焊。

象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芯片引脚间漏电,或芯片周边小电容漏电,或芯片内部晶圆焊点高温脱焊。

你这加个焊等于没修,如果是潮气漏电还好,如果是电容有损或芯片有问题,这只是掩盖了故障,还会复发的。

网友:
没有遇到起这种问题,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多虚焊的?原厂贴片品质有那么差?何况屏上的主控多是LQFP塑封的,芯片又不外露,非常不容易脱焊。 ...

这东西又什么好争执的,好了就是好了。想那么多不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