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苏泊尔C21S02A电磁炉副电源有感

楼主(2014-08-07):
暑假闲下来无事,索性将本想放弃的苏泊尔C21S02A电磁炉拿来修理!加电无反应,保险完好,副电源400v电源两端无电压。为副电源供电的两个39欧/2W电阻R61A R61B烧毁。电源ic FSD200击穿。去市场买了一个换上,正常!在观察主板和电路图时有感于这家公司的做工---使用了10多年了,面板光亮依旧,更主要的是其电路设计,还带有vip12和FSD200位置,方便维修,若有vip12可方便代换FSD200。

网友A:
修家电,也修电脑吗

网友B:
我修任何电磁炉 三个元件就可以搞定一切电源问题

网友:
         说起电磁炉简单,价格便宜,但属于大电流电器,特别是烧功率控制管,有些故障也是比较考验人的。

网友C:
楼主挺幸运啊!我遇两台富士宝电滋炉都是电源IC坏,限流电阻烧,市场买的THX202换上,输出电压只有8V,正常时应为18V。不知是IC不良还是其它?两台一样的故障,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家电,也修电脑吗

修电脑是主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挺幸运啊!我遇两台富士宝电滋炉都是电源IC坏,限流电阻烧,市场买的THX202换上,输出电压只有8V,正常 ...

你没看看副电源大稳压二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试机时我用25W灯泡串连在输入线中,好多人都说用60--100W我个人总结用25W更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看副电源大稳压二极管是不是坏了????

没坏!由于输出电压不够我还将稳压二极管参数更改了,空载可以达到18V,但带载电压瞬间下降,只接了风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坏!由于输出电压不够我还将稳压二极管参数更改了,空载可以达到18V,但带载电压瞬间下降,只接了风扇 ...

电容,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任何电磁炉 三个元件就可以搞定一切电源问题

能分享你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