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忙看一下主板板号

楼主(2014-08-07):
图片太大,调整后有些不清,告诉我版号在哪个位置就行。

补充内容 (2014-8-9 16:38):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你都没把垫纸拿掉,怎么看得到板号咯.不过这么老的主板个人建义你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把垫纸拿掉,怎么看得到板号咯.不过这么老的主板个人建义你不要修了

是把第二张图下半部分的纸撕掉吗?
这个 主板确实很老了,但是好像只有一个电容烧了,想试试修一下。

网友B:
你给看的是板子
有贴纸 怎么告诉你版号啊 ?
建议你把贴纸去掉 看看主板的丝印
给丝印拍照上图 估计会知道版号

网友B:
你说的电容是这个吗 ?电源接口附近的 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给看的是板子
有贴纸 怎么告诉你版号啊 ?
建议你把贴纸去掉 看看主板的丝印

谢谢提醒,新手啥都不懂,正在撕纸,那纸太难撕了,粘得太紧,感觉版子都快经不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容是这个吗 ?电源接口附近的 去掉试试

就是它,安上电池电脑还能启动,就是不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它,安上电池电脑还能启动,就是不能充电。

那个电容引起不充电的可能比较小
老本子 排除电池问题哈
在网上先查下怎么区分主板版号  在找图纸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引起不充电的可能比较小
老本子 排除电池问题哈
在网上先查下怎么区分主板版号  在找图纸  ...

谢谢了。正在撕纸中。

网友:
直接去掉把没事应该是个19V 的电容吧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啦, 估计你也找不到图纸

网友:
满板子找,把所有的一长串数字的地方都拍下来,让大家看看!
你也看看有没有一串数字后边带V几点几的!

网友:
把胶纸都不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