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不认硬盘、卡硬盘。

楼主(2014-08-07):
求助:电源不认硬盘、卡硬盘。
一杂牌电源,经常出现卡硬盘,不识别硬盘的故障。但不接硬盘时都正常。
有时开机不识别硬盘
有时能识别硬盘进系统时就卡住,硬盘出现电机重启的声音
有时能识别硬盘并能进系统,但过几分钟硬盘会出现电机重启的声音并且系统卡住。
最长时间发现能正常使用1个小时左右,但大多时候是开机就有问题。

测量电压,正常工作时5V、3.3V、12V、都正常,出问题硬盘电机重启时5V为4.7V-5V跳动,12V为11.4V-12.1V跳动,没发现异常。

考虑到因负载能力差导致,更换过功耗高的CPU和显卡来测试,但只要不接硬盘就不会出问题。

电源为额定250W,采用339  494芯片设计。
维修过程中更换过初极200V330uf大电容,13007开关管,次极的12V、5V肖特基管,次极输出的5V、12V滤波电容,还换过12V输出的103 1KV瓷片电容。

网友:
是你的硬盘有问题吧,没听说电源不识别硬盘的。

网友:
我还是没听过,电源不认硬盘。可不可以换一电源,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更换主开关管加速电容

网友:
硬盘为希捷320G,如果用WD的硬盘就不出故障,查其他文章WD电路板有滤波电路,希捷没有。

同样用希捷320G硬盘,换其它电源,一切都正常,不出问题。

所以故障还是在电源上,因为这个电源在其他电脑上也出过同样问题,现在我用我的电脑还是出问题。

怀疑是纹波大导致,手上没有示波器,哪位老大给点意见。

网友:
就是电源接头氧化,看把你费劲的。

网友:
绝不插头的问题。
换过硬盘,也换过两个4P转SATA的转接头,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主开关管加速电容

13007的加速电容50V/10uf更换后还没好。拆下来的两个电容测了一下,容量都够,10uf。

网友B:
换个大个的5V整流管和滤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个的5V整流管和滤波看看

我把5V输出的滤波电容从1000uf换成3300uf,肖特基管从2045CT(45V、20A)换成83-004(40V、60A)

还是一样,不认硬盘。

如果是纹波大,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我现在正在修的就有两个这种故障的电源,没有修的估计还有3-5个,遇到过有这种问题的电脑主机也不下几十例,所以这个故障并不是特例,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4-8-9 20:33):
这一楼不算,好几个电源,换错电源了。
这一楼不算,好几个电源,换错电源了。
这一楼不算,好几个电源,换错电源了。
这一楼不算,好几个电源,换错电源了。

网友:
电源不认硬盘  硬盘的电源用的12V 5V   一般都是这两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个的5V整流管和滤波看看

按照你说的,将5V肖特基管更换,5V滤波电容增大容量后,故障暂时没发生问题。
还需要再继续测试,因为这个电源会时好时坏。

等测试完好后回来封贴

网友: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网友:
有问题的电源最好是换了吧,电源有问题容易烧东西哟。这边一般不修,危险系数大不说,还难拆

网友:
希捷硬盘比西数硬盘耗功率些,应该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过了吗

网友:
是不是还接了光驱呀。光驱可是12V大户

网友:
不一定是功率不够,也可能是单路电压负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