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440 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怎么修?

楼主(2014-08-07):
DELL 1440 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在开机时 有提示认不到适配器。 我量了一下适配器中间的针 无电压,拨电口 用蜂鸣档量一向无穷大,互换表笔后显示有678阻值。然后再插到笔记本上,量主板上的中间孔 有3.15V电压,这样 是不是说适配器坏了? 还是主板的问题?疑问:空载时,适配器中间的针 无电压 是正常的吗?当我插不插外接电源时 在主板上量主板上的中间孔对应的点 有3.15V电压 这个能说明问题吗? 量了那个SPID 经过相关电路后到EC的脚 也有3.15左右电压。

谁手上有DELL 的机器 帮量一下 机器的主板上外接电源口 中间的孔是不是有3.15左右的电压,还是没有电压的?
然后测一下量一下适配器线接口的中间针 是不是有5V出来的。 麻烦了。谢谢

补充内容 (2014-8-8 19:33):
最后结果:自己摸索出来了,DELL 1440 的适配器电源接头中间针是没有电压出来的。机器的主板上外接电源口 中间的孔是不是有3.15左右的电压 好象不对,后来发现充电芯片轻微发热,手指按住10多秒就汤手了。。。

补充内容 (2014-8-8 19:37):
于是找到一个充电芯片8731AE 风枪370度 吹下 后又是370度 吹换上的新的芯片后,几分钟后 装电池 芯片不出现发热情况了,于是插上原装适配器后,开机 不出现那个提示了。关了再装硬盘开机 直接进WIN7系统,终于修好。

网友A:
DELL 的很有可能是适配器问题,我遇到过好多台

网友A:
我记得DELL的接口那里应该有个5V呀,你换适配器试试吧,不行就修充电电路呗

网友B:
电池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啊~换个电池试试,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很有可能是适配器问题,我遇到过好多台

手上没有这个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A:
可调电源也有一个DELL原装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DELL的接口那里应该有个5V呀,你换适配器试试吧,不行就修充电电路呗

兄弟,帮我确定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5V出来?但原来的故障是开机显  他没所不能冲电。现在电池还有75%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啊~换个电池试试,从简单的开始~

没有这个电池在手上呢,但电池还有75% 用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也有一个DELL原装头呀

DELL原装头 我是老可调电源 没配有DELL原装头 意思是说DELL原装头中间是有5V出来的是吗?如果确定是有5V出来的。我明天就去找个原装头试

网友:
可以找个来试试,反正我是遇到过因为适配器的原因不能充电的还是好几台

网友:
找个戴尔电源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换个DELL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C:
惠普和戴尔的好多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和戴尔的好多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行吧。

是原装的适配器,, 但我量中间针 无电压!!不知道是本来就是没电压的,还有现在发现板上IC8731A 有发热的情况。。手摸发热。。但又没能查出那里有轻微短路。。。所以就不知道是适配器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DELL适配器有问题一般都会报错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你这是正常的啊,,,DELL的电源是测试内测,,不是测试针,,针是检测的..DELL的机器很多要原装的才行....

网友:
先换原装的试试 不行就是电池或者充电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各种回复  以后有问题我也提出来  不分析了  头痛

网友:
电池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先要排除电源适配器的问题izai看

网友D:
先排除充电器问题在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排除充电器问题在检查

一时找不到原装的  哎 这问题顶停住在这里了。。。去找个代用的试试看吧

网友E:
适配器以前测的 带6V左右的电 现在测测不到 65W的适配器不充电 用9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适配器以前测的 带6V左右的电 现在测测不到 65W的适配器不充电 用90w的

怎么看是多少W的 我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机型适配器跟顾客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应该是90W的

网友E:
现在测 适配器针上有0.4V 电脑上开机 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测 适配器针上有0.4V 电脑上开机 有3.3V

谢谢了,解决了,一楼说明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