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没有咋办?

楼主(2014-08-07):
诶学的不精,问下大家,我的内存供电模式是PWM(6103)+MOS管+电感+电容供电方式
测了PWM的第一脚供电0.5V,7脚正常,2脚和4脚均为0.5V左右,郁闷了。。。。。。
还有MOS管上管D极打值短路。。。。。
这块板是不是废了啊,D极打值短路咋修啊
还有触发后5秒左右,声卡芯片非常烫,烫到手放上去,1秒就会本能拿开,但是待机,触发一切正常。。。。请大神给思路,赐教。。。

网友:
1脚BOOT   5脚VCC  7脚 用做EN。   1 5脚12V为正常。 你这里 芯片供电都没有。PWM没工作。 估计是有短路。 查一下吧,。修出芯片供电  估计就好了

网友:
一般你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你说内存供电,把up6103换了一般脉冲信号就出来了,你看看是不是场效应管短路了吧,还有北桥的供电管会不会短路,看来你是很维修搬运工了

网友:
你都量出问题来了,还问什么?怀疑哪个就干哪个。

网友:
先看芯片5脚有没有主供电    5V或者12V  一脚的电压也是那边经过二极管转过来的   7脚电压0.4V以上 2脚就要输出 高点评导通上管  如果没有输出先 测试MOS管有没有对地短路  就这样有一步一步推了

网友:
把芯片拆了打下阻值。换芯片再说

网友:
如果确定其他待机电压 和供电没短路的话 查管子有没  DS导通  打值。 如果没有 说明没有输出。查5脚有没有12V或者5V  电压。 如果有 查 BOOT 一脚电压没有的话找相连的二极管。看正极有没电压。如果正极有电压,而没到BOOT则二极管坏。如果没电压,VCC也会没电压的。 最后再考虑芯片。   这个控制芯片  工作需求是 VCC到BOOT到 7脚COMP 相当与EN开启信号。 这3个条件满足了才会工作

网友:
都知道问题了还是新手啊   对症下药

网友:
那就是声卡短路把内存供电的D极拉低了呗,拆掉声卡看看还短不。再短就烧下。

网友:
直接把mos管换了

网友:
你都量出问题来了,还问什么?怀疑哪个就干哪个

网友:
别修拉,费劲

网友:
那么简单的问题 ,还出来问,大家都知道短路时比较好修的

网友:
第一脚供电不正常,边上有个二极管看有没有坏

网友:
将声卡拆下,再拆下内存的上下管量下是否短路了?

网友:
先拆声卡然后再换芯片

网友:
既然“声卡芯片非常烫”,可先把网卡芯片先焊下来!!

fzxishuai -4 误导,人家说了声卡烫,你叫别人拆网卡干嘛

网友:
先拆掉声卡再试试,烫手能成那样绝对有问题,拆下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