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维修最后开机内屏发绿进系统偏红

楼主(2014-08-07):
  最近维修的G460进水机器,断线以及B+短路维修,短路修好后,可调电源上电0.5左右掉电,回头仔细查到触摸板底下腐蚀的电阻断线,补线都一起OK后,外接显示器亮机,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本以为此机到此维修结束,谁知内屏接上后开机绿屏,绿色背景,进系统后桌面图标背景带有红色还有轻微的抖动。随后换过屏,测量过LDVS电压都正常,这个故障不知道从哪里查起,望老师傅指点一二,给个方向。。。

网友:
查RGB三基色信号吧

网友A:
内屏怎么可能有RGB呢  楼主外接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怎么可能有RGB呢  楼主外接正常吗?

正常的,二师兄说的不对。

网友B:
又多了一个挣钱的渠道

天意wx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多了一个挣钱的渠道

从何说起呢?

网友C:
排除屏 屏 线  接口

看主板  进水坏的 多看看显卡周围是否有腐蚀 电阻损坏 线路不正常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屏 屏 线  接口

看主板  进水坏的 多看看显卡周围是否有腐蚀 电阻损坏 线路不正常 等

谢谢版主的提醒。

网友:
显卡植个球试试,是不是里面腐蚀了

网友:
想想还是觉得跟进水的地方有关吧

网友:
屏线,显卡!

网友:
哪里有进水 查哪 使劲看 仔细看 量通断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三基色

网友:
显卡换下,  还有显卡到屏接口的线路

网友:
修好了说声

网友:
屏色彩某根信号没出来,再有就是排除一下屏和屏线

网友:
那就是进水腐蚀断线,缺色造成的偏色,可以排查一下屏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lvds信号的问题,如果是显卡部分进的水的话,建议拆开显卡看看,  如果不是的话,换换屏,看看屏线

网友:
是不是显卡里面进水了。

网友:
好像是屏线的问题,要不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