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待机指示灯不亮维修,后慢慢白屏

楼主(2014-08-07):
   拆开显示器,发现电源板上一个电容鼓包了,换掉,这时候去量一下电压,有12V,这个电源板只产生12V。   再次通电,发现指示灯还是不亮,把驱动板拆下来,发现也有个电容鼓包了,换掉,故障一样不变。
   量驱动板上一个像1117的管子,发现三个脚都没电压。输入端的电压是CP2894CA这个芯片产生的。
   没查到这个芯片的PDF定义,不过这个芯片有很多型号通用,就像主板上的RT8105这类的PWM芯片一样。
  ACT4060就可以代换,看它的定义:

3脚那头的电感一点电压也没有,7脚开启有的,在料板上找到一个类似的芯片,2脚接12V供电,3脚是个输出,接二极管,电感,而4脚接地。判断这个
芯片可以代换。
换好后,3脚输出5V,指示灯亮起来了。(这个是12V转5V的电路)
装好机后,测试,过一会儿就白屏了,很白那种,还可以看到图像。拍拍显示器偶尔花一下屏。
关了再开又正常了,但一会儿又白。
那时候是下班的时间了,就没修了,等明天去看看,能不能弄好,希望是屏线接触不好。

补充内容 (2014-8-8 11:49):
今天的维修过程在七楼,另外确实这个是山寨三星的显示器。电源板,驱动板非常简单。一看就是组装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有可能的!

网友:
差不多是屏线的问题,碰到这种情况我不换芯片,直接找个12转5的模块一飞线就ok了

网友:
山寨三星显示器,坑人呀,这4060一类的原件容易坏,4070也能代换它,个人感觉4070更狠一点!

网友:
这哪里是三星显示器呀,分明是山寨货

网友:
屏升压电路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今天看了下,故障是满屏竖线,插拔屏线,有时候黑屏,这回再重启,也是一样,完全不显示了。
拆开,看到屏电路板5V转3.3V那个管子有发黄的痕迹,打一下阻值,3.3V短路了。
如下:

看到这个心情稍微好点,一般就是电容短路了,问题不大,最后通过拆电容,烧机发现是主芯片CM2709短路了。
没得换的,只能网上订了。
这时候想到前几天收了几台坏显示器,有一个屏有几根竖线。想着碰碰运气,会不会里面的主芯片是一样的?
想到就做,把那台显示器折开一看,运气不错,也是CM2709主控芯片。
把芯片拆下来,焊好,开机OK。显示正常了。

另外在换 屏上的芯片时候要注意一点,能用烙铁的地方就用烙铁,一般我为了省事,都用风枪吹焊,把PCB都弄鼓起来了,这样会把过孔给弄开
路了,幸好换上正常。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在我附近早就拜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