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24v可调电源

楼主(2014-08-07):
修一个24v可调电源,拆开后见保险熔断,测启动电阻(600k,1/8w)开路与之相联的500多欧也烧断,主控为uc3843,7脚连的18v稳压管短路,测开关管6n60短路,s极对地2w 0.33欧开路,g极连的18v稳压管短路!更换上述元件后,故障解决!
3842参考电路图
调节tl431 r端相连的1k电阻可以改变电压

网友:
这款电源由于功率电阻设计过小,坏得最多

网友A:
一看内部就知道这电源不咋地!

网友B:
电源我最头痛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看内部就知道这电源不咋地!

当初这款电源出了10个,9个用不了几个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我最头痛的事情

电源这东西最怕烧死一大片

网友D:
估计设计有不到位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设计有不到位的地方

这款算得上通病,一烧就那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这款电源出了10个,9个用不了几个月

9个用不了几个月。那么剩下的一个就报废了

网友:
我怎么看都像一个适配器,不像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
这电源还真没拆过,整流桥和大电容都那么小呀,输出就一个电容,功率不够!长时间用肯定坏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这东西最怕烧死一大片

反正我不想修电源 包括显示器电源板 NND 搞不好 炸的吓人

网友E:
你修这种垃圾发上来就是祸害人的。一个一二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修这种垃圾发上来就是祸害人的。一个一二十元。

就算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都有它的作用!怎么能算垃圾

网友F:
定压的,哪里可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定压的,哪里可调了?

可以!不管定不定压解除保护一样可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管定不定压解除保护一样可调的

微调当然可以,可调的这种单端的还没有完美方案。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标题还是准确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