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TA7大短路在到待机3 5V维修

楼主(2014-08-07):
                时间很快阿,都在二期两个星期了,不过这两个星期还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进入主题:

     下午领取的板子,拿到手感觉还行,那就对各个电感打值把,结果就发现公共点对地为零,想想没这么倒霉把,所以又打了几个管子,又是没发现问题,还是没看到什么问题,就开始查看电路,很快就找到了是一个电阻对地短路了。更换公共点OK了。马上就上电,有电流了看着感觉3V,5V也该出来了。可去实际测量却是没有产生。
     那就去查待机芯片吧。芯片型号MAX8724,各个供电脚位电压也是正常,但是测量到PQ45

的G级时,电压不对,正常工作情况下应该为低电平,下面我们来看看它连接去那里。

,经过一个电阻来到了PQ8的D级,测量PQ8的G级

,居然是低电平,不正常阿。刚测量芯片8724LDO有电压啊,它经过PQ16转换成ACOK,难道是PQ7拉低了?测量了下PQ7的G级,电压为低电平,没有被拉低阿,而8724LDO又有输出电压,那就说明是断线了,果然二极管已打,无穷大,断线,不过也没管是什么地方断先了。所以直接就从PQ16的C级飞了个线到PQ8的G级

。完事上电,3V 5V完美出现。

         新手,大什么们有社么可以快速测量的方法,求赐教。感觉还过得去,加加分把,各位看官。                       PS:感谢饼哥,阿林,黄鑫转两位大神。

网友A:
是船!不是转!脑袋被枪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船!不是转!脑袋被枪打了??

你果然嚣张。

网友B:
牛叉的人物。,又准备被爆j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叉的人物。,又准备被爆ju

次数已经不晓得多少次了

网友:
饼哥,阿林,黄鑫转是三位大神而不是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