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13FW+卡LOGO是怎么回事儿呀?

楼主(2014-08-07):
今天碰到一台AOC 913FW+开关机正常,开机后就卡在LOGO(AOC)的界面,接不接VGA信号都那样!
据说这显示器MCU程序不好找!同学找朋友好不容易才要到,刷MCU后正常了!点了大半天都没事儿!
可拔电后,拿到另一个地方去测试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后来我发现只要按住MENU(菜单)键插电,无信号状态会显示红.....绿......蓝......黄.....白.......!
接VGA信号就正常显示,再按MENU菜单时出现在屏幕的左上角的,菜单的左上角还有个F,这是工厂模式呀!
亮了以后开关显示器显示都正常,就是不能断电太久,断一会电,再插上又是原来那样,卡LOGO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哪位高手朋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内部有没有钮扣电池?老机器有的靠电池维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没有钮扣电池?老机器有的靠电池维持数据。

没看见有电池呀,正常显示器都是靠什么维持数据的呀?能是MCU附近的那个8脚的小ROM坏了吗?

网友B:
把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在工厂模式里哪个按键都好用啊!
好的,多谢提醒,明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我试了,拔掉按键还那样!没好使!

网友:
我把24C04清空后不显示AOC logo了!灰屏也是能开能关!进工厂模式又正常了!断电一会后还是老样子!
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家帮我啊!

网友C:
把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掉,包好。

网友D:
楼上正解,应该是25v100uf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掉,包好。

哦!现在忙我一会儿去换!好了告诉大家,谢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掉,包好。

刚才驱动板上的电容我全换掉了!第一把好使,断电一会儿再插电,涛声依旧了!还有其他招儿吗?
这驱动板主芯片咋那么热呢?
MCU程序我也重写了,没找到一样的,但我找的程序版号屏号都是一样的!写上跟原来一样!
大家帮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应该是25v100uf的吧

没好使,所有的我全换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下班前我又找了个主芯片跟原来的差一个字母W,换上后感觉挺正常,试了几遍都好使!可一接VGA信号才发现颜色不对,也没仔细看焊点(其实是有两点很小的连锡),以为是程序不对,有刷会原来读出的程序了!焊ROM的时候才发现,VGA口这边有两点细小的连锡,用烙铁处理掉了,再插上电,完了又变回原形了!再刷回去图像颜色也正常,但是还是卡logo!
这rom程序开机后是不是还要往主芯片里写什么程序呀?本来感觉都好了,刷回原来的就又完了!真郁闷!
看样子不换驱动板是不行了!不知道哪位大师还有绝招,或者有原厂程序!帮帮我!谢谢!

网友E:
百分之百是数据丢失导致的开机卡LOGO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百分之百是数据丢失导致的开机卡LOGO

那咋修呀?说说你的看法,谢了!

网友:
换驱动板就完事

网友:
原来显示器还会卡LOGO的啊    估计MCU坏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咋修呀?说说你的看法,谢了!

还能咋修,刷程序撒

网友G:
感觉程序坏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能咋修,刷程序撒

你有更好一点的程序吗?我们都刷了两个程序了!都没行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程序坏了吧

我感觉也是可刷程序没好,换主芯片正常了,我再把原来的程序写回去,又恢复原样了!卡logo!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有更好一点的程序吗?我们都刷了两个程序了!都没行撒!

该机器是什么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该机器是什么屏?

tpv是什么牌子的屏呀?我的手机像素不好小字看不清了!版号是715G2607-1双屏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v是什么牌子的屏呀?我的手机像素不好小字看不清了!版号是715G2607-1双屏线的!

网友:
先谢谢了!我想问一下,这程序里的RTD2025是主芯片型号吗?我这驱动板的主芯片好像是TSUM17AWK-LF什么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是TSUM后边有17......!

网友:
是不是这版号有好多MCU程序呀!
您这个程序是用编程器写25LV010芯片吗?VGA口编程器我们没有!

网友H:
先把案件拔掉,再刷程序,点亮后不要插按键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把案件拔掉,再刷程序,点亮后不要插按键试一下

呵呵,试过了,刷完程序不插按键(按键我早都换过了)也卡logo!拔掉电源线按住MENU键插电就能显示,但这是工厂模式呀!断电一会儿,还是卡!还有别的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