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DK1待机维修

楼主(2014-08-07):
主板型号纬创DK1

,此版故障也是无3,5v。所以就去检修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待机芯片型号MAX8734A,测量供电电压正常,SHDN#也正常,REF2V电压,LDO3和LDO5也有输出电压,饼哥说这芯片线性正常后,会经过电路转换给EC,然后又由EC发出SUS_ON来开启3V,5V输出。所以反推ON3,ON5的开启

,出了待机芯片后,ON3和ON5经过R595和R353两个电阻相交聚在一起成为SUS_ON,继续追查SUS_ON,它是由EC的5脚输出的,经过一个电阻R185电阻到达待机芯片的。

。知道了以后,那去主板中找这些元器件把,

很明显EC已经断脚了,又找不到这型号的EC所以就直接选择了飞线,飞过去后,电压还是没有出现,难道说是飞线没飞好?又重心检测了一次,确定没问题了,所以就排出了這個想法,那就继续找這个SUS_ON连接元器件,之前我就说过,它是经过两个电阻相交连接在一起,可是我在待机芯片就是没看到有什么电阻连接在一起的电阻,难道电阻又被人弄掉了?果然,当我从芯片的3,4脚向外面追查时,就找发现电阻不见了。好吧,这又是在考验我飞线吗?本来我是很想去找两个电阻补上去的,但是那没有飞线的快阿,在说,反正信号怎么飞也没事。直接从LDO5飞线过去

。在检查了下,没看到什么问题,上电。

完美出现。本来這個时候已经可以交差了。但是想着没事无聊,又抓波抓波了,下面就把我抓波分享下。嘿嘿。。。

。新手阿。大神们,手下留情。。。。。。。。。。。。。。。。。。。。。。。。。。还是那话,有分的加分,没分的自己看着办去,敲也不是那么快阿,而且网速还特么差。。。。。

网友A:
这线飞的  请问你是蜘蛛侠吗

网友B:
好吧  美国蜘蛛侠出来了

网友C:
我今天碰到台D620  接数字电源没有待机电流。可能是3位数的,看不见后面还有没有电流,反正正常应该是0.02 测试8734 也无3 5V SHDN 6脚没有高电平,接的EC 120脚短路  直接换了个拆机的EC 不短路了 6脚只出来0.4几电压  3 5V电感也之后0.25 不知道是不是EC 是坏的,还是其他哪里问题照成的,有知道的请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碰到台D620  接数字电源没有待机电流。可能是3位数的,看不见后面还有没有电流,反正正常应该是0.02  ...

换了EC 120脚不短路了,但出来电压只有0.4伏,可以断开本身120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看电压变化,3 5V电感也之后0.25 ,这里应该是待机芯片6脚SHDN信号电压偏低造成的,可以查找下这个信号来源。

网友:
新手 给个鼓励 呵呵

网友:
新手都能用示波器,看来我连新手都不如k,唉

网友:
高手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很想拥有波波,修本能快速确定故障点!

网友D:
电感前端的波形抓的有问题,建议重新换个图片。

网友E:
楼主,第一张抓的是vi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前端的波形抓的有问题,建议重新换个图片。

黄老师 明天可以换板子了 今天早上换的一张华硕板子 飞了9根线

网友:
这主板修的 、学习了!

网友F:
我就是逃不过这个待机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G:
没分了,但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前端的波形抓的有问题,建议重新换个图片。

黄老师不给力。

网友H:
这板子修的,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I: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什么都那么快

网友J:
很给力额,我也刚出来的,一起加油

网友K:
那电阻不装没事吗,会不会不稳定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电阻不装没事吗,会不会不稳定之类的。

不会的,一般给信号的供电经过电阻都可以飞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的  请问你是蜘蛛侠吗

哈哈,这不算什么,昨天两个N沟道的MOS管飞成一个MOS管,那才是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美国蜘蛛侠出来了

哈哈,这不算什么,昨天两个N沟道的MOS管飞成一个MOS管,那才是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给力额,我也刚出来的,一起加油

嗯嗯,一起加油。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什么都那么快

你还没购买吗?那你都用万用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修的,楼主真有耐心啊

耐心那玩意偶是逼出来的阿,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分了,但还是支持楼主

分没什么拉,谢谢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第一张抓的是vid吗

电感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逃不过这个待机芯片的工作原理

看数据手册,每一个待机芯片的公共原理都是不一样的。实在有必要的话可以来实地一期有培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还没购买吗?那你都用万用表呢?

老板没买呀,老板没给发工资我也买不起呀

网友:
这个板以前也修过

网友M:
这线飞的如火纯青。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线飞的如火纯青。

那是必须的。没事就来两根。

网友N:
看到楼主的贴又让我想起了一基地的时候

网友:
很给力额...

网友:
示波器  看着就是 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到楼主的贴又让我想起了一基地的时候

是痛苦的回忆?

网友N:
怎么会,在基地学习是一件很值得回忆的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怎么会,在基地学习是一件很值得回忆的事

那到也是,我还以为你是被爆菊的回忆呢。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那到也是,我还以为你是被爆菊的回忆呢。哈哈

这个不用说了,哪个没被徐总,阿林,老刘爆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不用说了,哪个没被徐总,阿林,老刘爆过啊

哎呀,我去。那到也是,家喻户晓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