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经常死机怎么修

楼主(2014-08-07):
故障表现:有时不能开机(开机电源灯亮,风扇转,没显示),能开机时进BIOS有时会死机定格或黑屏,运气好的时候能进WIN7然后放着不动1小时就没事,但如果接U盘什么的又黑屏了

之前拿去修过说显示问题,(之前是经常开机内屏无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现在是死机了)感觉这边修电脑的不靠谱,因为修完螺丝不见了好几个,还是乱拧的,风扇也给弄坏了,没打算再拿去弄了,准备自己看看

网友A:
显卡重植一下。

网友:
重做显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重植一下。

主要是只有个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只有个电烙铁

那你称早找正规维修人员植显卡吧!

网友:
CPU供电,这机有通病

网友:
广州哪里有靠谱的维修点,最好坛里来个大侠优惠点给修吧

网友C:
这个你还是拿去维修店修吗

网友:
HM55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还是拿去维修店修吗

问题是周边的维修店不靠谱呀

网友:
加焊一把显卡,别加焊油。

网友:
可以说具体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