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系统掉电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4-08-07):
前几天,一G470的本本,清理灰尘,清理之前开机检测不掉电,清完掉电,苦恼啊。没法跟客户交待啊
还有一清华同方的,开机进系统掉电,真的无从下手啊。请大神们指点秘境,多谢

网友:
     怎么不考虑是没装好呢。联系g470得我遇到过,装的时候没装好。你重新拆了再装下。

网友:
5gtg4frtdc3txdryt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清灰前正常,清后不正常,人为造成的啊!认真检查下

网友:
个人认为进系统掉电, 应该从CPU 那方面 入手 , 换几个场馆了  , 摸 各大元件 的温度有没有异常

网友:
掉电首先要考虑散热,然后再考虑其它的原因,个人感觉掉电不好修。

网友:
重点考虑你清灰动过的地方 特别是散热

网友:
清完灰掉电,散热做好没有呀。

网友:
没查风扇。。。。

网友:
你看下适配器接入电压,或者是用电池